CP1E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4-07-13):
求救各位大神,我有一台OMRON CP1E PLC,网上下了CP1E编程软件,每次连接都显示“无法连接至PLC”,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OMRON CP1E 必须用9.0以上版本的软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电缆及驱动有问题。

网友B:
usb驱动正确了?

网友C:
遇见过一次。。。安装包的问题。从新下了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D:
连接其他的CP1E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