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3):
电机的绝缘阻值,摇的阻值20M,于是把电机换了
(该电机在最里面,换的过程煞是费劲)

换后用了不久,故障依旧,别有原因,这才发现,摇表是坏的,只能到20M左右。

请问,一般电机的阻值达到多少算合格?

另外,以前一直看摇表短路归零与否,现在貌似不全面,使用前,怎么确定摇表的好坏

网友A:
  高压电机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1000MΩ,低压电机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0.5MΩ。
  除了检查摇表两线短路指针是否归零,开路指针是否在∞处,还要确定摇表基本误差是否检定合格。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摇表两线短路指针是零,开路指针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机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300MΩ,低压电机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0.5MΩ。
  除了检查摇表两线短路指针是否归零,开路指针是否在∞处,还要确定摇表基本误差是否检定合格。
误差怎么定?

网友D:
要什么误差?能具体一点吗?模拟表的误差(精度等级)都标注在表盘上了。这个测量误差没有问题。而且绝缘电阻也没有那么精确的要求。所测数据在数量级里即可。

网友E:
你那是高压电机10KV

网友F:
什么电机

网友G:
仅知道低压电机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0.5MΩ。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貌似高压电机是好多KV对应多少MΩ,比如10KV则不小于10M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兆欧表带数字的分度线数值减去标准电阻的电阻值之和除以基准值,即为每条选定分度线基本误差(以百分数表示)。

网友I:
仪表也要定期确认校验一下
或者使用前再确认一下

网友J:
低压380V电机每相对地绝缘最低不能低于0.5MΩ,并且使用500V摇表;
高压电机每千伏不能低于1MΩ,并且使用2000V或2500V摇表。以6000V高压电机为例,相对地绝缘最低不能低于6MΩ。

网友K:
高压和低压电机所用的表是不一样的

楼主:
普通电机380的,高低压怎么分

网友L:
请查国标

网友M:
回复 楼主:
工厂里常见的电,就是380V,10KV,

网友N:
一般情况下低压电机绝缘大于0.5M欧就算合格了,你说兆欧表不用时指针应该在任意位置偏无穷大方向。

网友O:
仪表也要定期确认校验一下

网友P:
高压电机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300MΩ,低压电机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0.5MΩ。
 除了检查摇表两线短路指针是否归零,开路指针是否在∞处,还要确定摇表基本误差是否检定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M:
就是380v的电机啊

网友Q:
380电机用500V摇表。阻值不低于0.5MΩ。摇表测量电机之前两线短接一下。看下会不会回到最低量程处。

网友R:
我是电机维修的!电机绝缘不要低于0.5就行!再说摇表的绝缘值!跟天气湿度有关!我这夏天摇表一般最高绝缘值在100到20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是电机维修的!电机绝缘不要低于0.5就行!再说摇表的绝缘值!跟天气湿度有关!我这夏天摇表一般最高绝缘值在100到200之间!
我们这有好几个电机是这样的,摇着正常,用了半天就跳闸,摇了之后就不行了。可是凉了之后,一摇就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怎么区分是这种电机

网友R:
打开电机看看线圈有没有发黑!如果发黑就是过载电流过大!当温度过高它的绝缘都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R:
一般烧了之后就应该一直接地吧,现在不解为什么凉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