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3):
开关电源几路电压都正常,6个IGBT拆下来测量都正常,6个光耦测试也正常,TL084也换过,现在就是运转信号接通,电位器一动就显示SC-2,望高手指导!

网友A:
检查或更换主板…

网友B:
首先要确定这个过短路故障是驱动部分还是电流检测部分电路发出的。才好下手修啊,不是所有SC都是驱动电路报出来的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的回复,改天到朋友那里借块主板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高压直流检测电流的U1芯片LM393漏电击穿,引起光耦pc9输出报警信号。

网友C:
楼主,PC9输出的报警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只前也遇到一台,启动报SC-2,检测PC9输出的一直为高电平信号,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