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3):
送来的时候,不在家,台达F系列15KW,用的是智能模块,以前修的时候没见过F系列用智能模块的,看CPU板确实是F系列的,看波形都不错,1.5HZ上下桥波形占空比在45%左右,波形挺好,以为是模块问题,正好有个一样的模块(二手的,上次买模块带的还没用过),上机还是亮灯,检查驱动部分电压都正常,滤波电容加大,还是不行?
见图片
1.上桥臂4506输入信号
2.下桥臂4506输入信号
标准接法,阳极接,3.3V,阴极接14050(6路三态缓冲)。
示波表量程500MV,100US

网友A:
字写的到是不少,只中问题还是没描述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6路波形正常,但是上下桥有直通现象,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说明时间不对,你把死区时间的波形上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发个示波器波形图大家判断一下。

楼主:
晚上传图片

网友C:
楼主 食言了啊

网友D:
楼主的图片呢?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智能模块输入端口波形(4506的输出端),
上桥臂
下桥臂
呵呵!问题已找到,

楼主:
上图量程,5V/50US

楼主:
先吃饭,等下解释原因并求解决办法

楼主:
上桥臂驱动波形
下桥臂驱动波形

楼主:
看似正常,智能模块是高电压截至,低电平触发。和A3120正好相反。所以是高电平5格截至,低电平6格导通,导致上桥下桥有几微秒的同时导通时间,经检查发现CPU板是新款的,驱动板却是老款的(重新旧程度就看得出),CPU板插到新款机型上没有问题(驱动是A3120),和厂方的电工联系,电工说没有换过CPU板,咋办!前级不可以倒向!呵呵!没招了!

网友F:
亮灯是指什么?串接的假负载吗?波形我不懂…是否参数初始化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啊!空载上电模块带灯!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上机亮灯是指上电模块即工作吗(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静态时六路负压是否正常?在没有安装模块时运行在20周频率时六路驱动电压是否正常?带阻测试六路驱动电流是否一置?如果排除上面问题是否试过参数初始化?波形我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师傅,有没有修过智能模块的机子,智能模块没有负压,光耦只是传输信号不需要驱动电流!呵呵!有空找个带智能模块的看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对不起,智能模块驱动没负压,如果确认波形正常是否做过参数初始化?????

网友G(2014-08-16):
我曾遇到过变压器低效引起启动就亮灯,波形一切正常·

网友H:
变频器没有那么复杂,个个都派出示波器来了,感觉就像玩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鼎阳示波器一台,优利德示波表一台,没设备不行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鼎阳示波器一台,优利德示波表一台,没设备不行啊
我只有一台泰克示波器,都积尘了

网友I(2014-09-30):
维修这类故障得需要示波器看波形。最好是双踪示波器同时看两路波形。

网友J:
应该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K:
楼主不公布答案了!

网友L(2015-11-25):
又是ipm亮灯

楼主:
CPU板错了,换了块板就好了,都是VFD-F的,老款和新款CPU板型不一样,维修工不承认换过,正好有台老款的机75KW的换上就好了,后来买了块二手的,上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