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指令

楼主(2014-07-13):
请问永宏PLC怎么将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永宏PLC怎么将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

首先,使用FUN60(ASC码变换)指令转换为ASC码。
然后,使用FUN63(ASC码转换为16进制)指令转换为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