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大学时,只是学过三菱FX2N小PLC编程,现在工作是工业温度监控设备,公司自己研发的软件;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自主研发软件就存在一个弊端,特别是在业务拓展时,业主经常提出要求将信息对接至DCS程控系统;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可以接入PLC中,如工业上的PT100热电偶可以接入,那市面上的测温电缆,市面上根据IP地址寻址通讯的设备是否能够接入?
在这先感谢各位的帮忙解答了;

网友A:
呵呵;既然向这方面发展了,那么对PLC总要有个简单的了解;
对于外部温度信号,PLC有对应的测温模块,或者通讯方式读取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B:
哎,现在客户听说有个DCS就要上,上月有个采石设备,其用途就是将开山采出的石头,经过碎石机--传送带--筛石设备分级---分别传送---堆料---装车
设备是分别购置,想在中控室做一个集中控制,要求用DCS,结果一个用PLC+触摸屏的居然被客户相中,重要原因价格最低,还强调这就是DCS,无语了。

网友C:
PLC可以接温度传感器,采集实时温度,可以接网线,设定IP地址,组成工业互联网络。
楼主还是提提具体遇到的问题吧。

楼主:
谢谢各位专工,我前面的理解还是有问题的;
DCS比较广泛应用的协议有哪些,不知道有没有这类的学习帖呢?

网友D:
没接触过DCS 现在用DCS的是不是比较多啊
人机+PLC不是一样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