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EM231

楼主(2014-07-14):
各位大神,我想用EM231采集4-20ma的电流,经过PLC后,上位机用组态王显示,PLC里面的程序就用一个传送指令MOV_W,指令的IN是AIW4,指令的OUT是VW100,然后上位机的组态王变量的寄存器是V100,在上位机里取到数了30.78,可是就这一个数,在改变输入电流,组态王显示的数字就不变了,请问各位大神哪里出错了呢,是不是PLC里的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A:
先读取对应的AQW通道的值,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B:
上位机不显示,但是PLC现在监控有值的话
1.可以考虑是不是上位机的数字显示原件设置不对,包括上限值,还有最好用32位的寄存器
2.PLC中VW101有没有被用到

网友C:
AIW 4 MOV——W 如果直接传送不进行换算 它的值是6400-32000你的显示30 肯定不对 最少也是64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了,我找到问题了,我用的是EM231的A+,A-通道,换成C+,C-通道就可以了,EM231是不是只能取一路电流信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了,我找到问题了,我用的是EM231的A+,A-通道,换成C+,C-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我找到问题了,我用的是EM231的A+,A-通道,换成C+,C-通道就可以了,EM231只能取得一路电流信号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EM231只能取一路电流信号吗

网友D:
拨码正确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是 这个你要看你提EM231 AI 几 AI4 就代表是四路的  而且接线时这样样 A A+接信号正而且要加个短接线 A- 就接电流的负端

网友E:
找到正確的答案啦?

网友A:
呵呵;EM231的4路共用相同的DIP设定,所以输入信号是一致的;不能像三菱的FX2N-4AD那样可以对四个通道分别设定输入信号类型;

按你的描述,如不是使用问题的话,说明你那一路已经烧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正确吧,前三个是110000,这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正确吧,我拨的是ONONOFFOFFOFFOFF,就是110000,这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取到数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初手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F:
AIW4是第3个,也就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