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我这有台200KW深川变频器,输入电流不平衡,输入电压平衡,整流桥也换了,还是不行,请大家帮个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补充一下输出电流电压都平衡

网友A:
电流差多少,是不是有风扇直接在220伏上

网友B:
有报警吗  看样子应该可以运行啊

网友C:
200KW 一般不是用整流桥是用半控模块,直接查半控模块的上区驱动,重点在触发电阻和触发三极管和触发二极管上,电流不平衡应该是导通角不够造成的!

网友D:
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你厂子的三相电负载分布不均匀造成的,并非变频器本向在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E:
更换机器解决

网友F:
我们单位ABB带250KW电机,每个柜子一变频器,柜子上有三项电流表,我看三项电流高低相差50-60A,照用我也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影响,电流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个不到10A

网友G:
我还没注意过这种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