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我们电气部新来了6个大学生,我也参见了培训,主要讲的是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
一,高压验电棒使用:
 穿好绝源鞋,戴好手套,
 试验蜂鸣器是否正常
 用绝缘板慢慢靠近导线.
二,测电阻,特别是电流,换量程要先断电的原因是:万用表里面换挡的有很多触点,不断电换挡,触点会打火,氧化,久了会测不准,有虚接电阻.
 对于电流档不能用的万用表,一般是里面的保险烧了,换上新保险就OK
三,对于电容好坏的判断,
  有鼓包,产生难闻气味的话,基本可以换了
  先测通断,电容是阻直流的,万用表是9V直流电压,如果通也可判断电容坏了,
  先进点的万用表测直接测它的电容大小,相差5%都正常(测的时候要断开其他并联回路)
四,用万用表如何检查变送器是否损坏:
  测输出端电压,有24V,则排除外部故障,
  如果是外部故障,测,将PLC输出2根线断开 测PLC是否有24v,如果也为24v,这可能线路有断路(开路法)
  如何判定线路断路,将PLC输出线拆掉并在一起,仪器端打通断,通则线路是好的(短路法)
  对于内部故障,测输出端,拔掉一根线,测直流多少MA,看是否有输出,且是否正常,
五,用钳形表卡星三角电机电流的时候,如果是卡接触器下端,卡得的电流为实际电流的一半,与额定电流比较,超过额定电流10%,判定电机过载了.再找过载原因

网友A:
看来楼主学了不少!

网友B:
学习了哦,不过感觉还少了点内容,既然是电工常用工具了,那么试电笔啊,绝缘柄胶钳,剥线钳等都应当带过一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收获,有些知道的就没写了

网友C:
不错!
是些基础知识!
没讲倒闸合闸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上周讲的,什么断电上锁挂牌上锁,其实我们厂一个班就一个电工(国家规定要2个),好多都形同虚设,送10KV高压电也是,根据五防要求,要开操作票的,但那个及其繁琐,因为我们厂3台高压电机,平时很容易跳砸,高压跳了,平时都是拿着锁,送上的,很快,要是开操作票的话,完了叫电气领导签字,签完叫安全部的签字(这也不现实,安全部走过来就得5分钟,要这样的话,操作工得等死,这种行为领导都默认了.感觉就没怎么写,
关于断能,我讲讲自己的体会,空开断路了,断保险,将热继电器按钮试验按钮按下,这样即使有人误讲保险送上了,也不会启动电动机.

网友D:
电气培训,个人认为进入新的工作单位,先还是培训一些电气安全方面,然后到实操,首先了解供用电情况,以及常用安全器具的使用,各种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应该懂控制原理,才能确保安全使用和合理维护。

网友E:
单位很好啊  经常有培训啊

网友F:
很正规的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