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请问:90KW的电机要用多大的变频器驱动啊?

网友A:
呵呵;要看你设备的负载情况,及变频器的过载能力;

网友B:
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电机的功率

网友C:
一般要大一级的即是110KW,当然你用90KW的也行.

网友D:
大一级即可!

网友E:
风机水泵的一般用90KW的就行了,如果是重载那就得放大一级了用110KW的。

网友F:
一般是大于或等于电机功率,要看具体负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一级即可!
赞同5楼主的说法。

网友H:
带什么啊

网友I:
建议用110KW的

网友J:
我公司是90KW用110KW的变频器,2.2马达用3.7的变频

网友K:
主要是看你用在什么样的设备上。

网友L:
应该不能小于90吧

网友M:
主要看是什么负载,一般变频器选型都有通用型和专用型的变频器,基本上都是按电机配套的额定功率来选型的,选大一级的变频器,还要进行电机内部保护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什么啊
是空压机。

网友N:
90KW矢量型足以。

网友O:
如果用旱国产变频器就用110!如果进口的就用90

网友P:
90kw即可,大一级需要对变频器中的保护性参数进行更改

网友Q:
恒转矩负载类型的变频器90kW即可。

网友R:
回复 网友Q:
我们使用18KW的电机,用15KW的变频器,DANFOSS,温度有点高,不过是在空调室

网友Q:
回复 网友R:
可以,只要变频器大于或等于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就行。我应用变频器传动的系统一般是电流比1:1,应用中不过载。功率限幅100%电机额定功率,也是长期连续工作制。
如果应用电机有过载工艺,那就要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也要满足电机最大工作电流连续工作。这是选型时要注意的。还有电机的极对数超过3(包括极对数等于3),也要注意变频器的连续工作电流要与电机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