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我的是学校的实验装置,定位控制,在以前的一台机器上电机使用正常,但是过了段时间换了一台一样的装置就遇到一些问题了。 伺服电机安装后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拨动都有点僵(像直接转动伺服的感觉),但是拔掉了控制器上面的UVW之后装置就很顺畅,我重新写入了控制器程序,但结果还是这样没变化。

新手求指导

网友A:
这是正常现象,没问题

网友B:
这是因为伺服驱动器里面有个继电器,在伺服OFF时它把电机的U\V\W短接了,而伺服电机是永磁电机,电机的转子是永磁体,当你用手拨动电机旋转时,此时电机相当于一个发电机,但是发电机的输出端却被短路了,也就是负载因为短路而加重了!因此才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