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S11与S12为输入通道1的两个输入端,S11,S12在内部是不是一个线圈的两端?S11,S12在外围应该怎么接线?在安全继电器接上电源的情况下,直接短接S11,S12输入通道1的指示灯亮不亮,还是S11,S12间接入一个电源输入通道1的指示灯才亮?S34(reset/start)怎么和外围接线,这个端子有复位和启动功能,启动功能怎么用,复位功能又怎么用?Y32是输出端吧,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是不是通道1和通道2都有输入Y32才有输出?坛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a1,a2应该是直流电源,s11,s12应该相当于继电器的线圈,s21,s22是另一个线圈,两个线圈全部得电,13,14才能导通。详细的还是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B:
1,S11与S12为输入通道1的两个输入端,
 错,S11与S12为输入通道1与通道2的两个输入端,
2,S11,S12在内部是不是一个线圈的两端?
 是的
3,S11,S12在外围应该怎么接线?
  S11,与S12与一个常闭触点形成回路(比如急停,安全门)
4,在安全继电器接上电源的情况下,直接短接S11,S12输入通道1的指示灯亮不亮,还是S11,S12间接入一个电源输入通道1的指示灯才亮?
  亮,不需要,安全继电器24V供电即可.
5,S34(reset/start)怎么和外围接线
 S34,与S11中间串一个复位按钮,
6,这个端子有复位和启动功能,启动功能怎么用,复位功能又怎么用?
 复位功能见5,启用功能,就是相当于手动让Y32得电
7,Y32是输出端吧,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是不是通道1和通道2都有输入Y32才有输出?
 输出开关信号.,因为在S11,S21两个通道任何一个断开后,Y32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C:
是一个两路输入的继电器吧

网友D:
OMORN G9SA--301安全继电器接线方法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11与S12为输入通道1的两个输入端,
 错,S11与S12为输入通道1与通道2的两个输入端,
2,S11,S12在内部是不是一个线圈的两端?
 是的
3,S11,S12在外围应该怎么接线?
  S11,与S12与一个常闭触点形成回路(比如急停,安全门)
4,在安全继电器接上电源的情况下,直接短接S11,S12输入通道1的指示灯亮不亮,还是S11,S12间接入一个电源输入通道1的指示灯才亮?
  亮,不需要,安全继电器24V供电即可.
5,S34(reset/start)怎么和外围接线
 S34,与S11中间串一个复位按钮,
6,这个端子有复位和启动功能,启动功能怎么用,复位功能又怎么用?
 复位功能见5,启用功能,就是相当于手动让Y32得电
7,Y32是输出端吧,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是不是通道1和通道2都有输入Y32才有输出?
 输出开关信号.,因为在S11,S21两个通道任何一个断开后,Y32是不会有输出的,
查了下资料,你讲的第五点要修改下是S34与S12中间串个复位按钮,这是手动复位,自动复位的话,直接S34与S12短接,第六点,没有手动让Y32有输出的功能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资料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