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如题,2种都是软线吧,材料名称知道是不一样(百度的)但不知载流量那些有没什么区别(同等线径情况下)

网友A:
带K的是控制电缆啊

网友B:
K是控制线,俺印象中一般都称VVR,不是RVV,除非屏蔽线是RVV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是控制线,俺印象中一般都称VVR,不是RVV,除非屏蔽线是RVVP

RVV是最常用的线了

网友D:
线径一样的话基本载流一样
但是排除材料不一样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查了下,RVV也是常用的控制软线,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又称轻型聚氯乙烯绝缘聚,俗称软护套线,是护套线的一种。我只记得VVR一般是动力用线了,多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2种都是软线吧,材料名称知道是不一样(百度的)但不知载流量那些有没什么区别(同等线径情况下)
     KVVR电缆是控制电缆(软芯),强调了软芯,制造成本高些,卖价高些..
     RVV电缆是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又称轻型聚氯乙烯绝缘聚,俗称软护套线.
     载流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