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这是电子问题,但是别的版块不火,只好到这里来求助。
已经改得乱七八糟
照片看起来不很乱嘛
看到波形中的毛刺了吗?是1MHz以上的,是它让PCI832板卡的频率计成了实际信号频率的二倍频和三倍频。832板卡的输入光耦是6N137。这个波形是我要检测的信号
这是我加了阻容滤波(一阶滞后)后的波形,似乎电阻200欧?电容103?原PCI板卡6N137的光耦是330欧的。噪声的相对幅度明显被放大。我加过二极管,也是导致噪声相对幅值放大。看来,对于MHz以上的信号处理,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这是MOS管驱动的负载波形

楼主:
高手们有时间来帮俺看看

网友A:
布线干扰吧

网友B:
大神的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C:
什么原因跳线如此之多?实验板?
光耦隔离,PCI置于金属机箱之中,防止外界干扰,如果还有,就是本身硬件线路不良。

网友D:
人的各方面能力是相通的,当看到这种半天打不开的巨大图片时,就知道楼主什么都是做不好的了。马上退出

网友E:
我也很长时间打不开,所以看不全。电磁干扰理论是一个综合的知识,处理他也需要综合考虑。不是说什么现象就一定是什么问题,就一定要怎样解决。在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两个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和要检查的问题完全取决于现场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批评

楼主:
这个板子是前辈们留下的东西,感觉中,公司的OLDMAN没人愿意接手,领导让俺接手处理。经验证是MOS管关断速率稍慢,产生振荡。不过俺不解的是这些振荡的信号,靠常用的滤波方式,不能得到有效衰减。

图片是我转存的JPG,像素可能还是有些高,对不住各位看客了

网友F:
用的啥样的屏蔽线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加快关断速率吧

网友H:
如果你还是认为问题出在“像素有点高”时,请回头看5L。

楼主:
虽然早已不再是渴求被理解的年龄,也还是做个简单说明。
板子是前辈们做的,我手里没有板图,原理图只是板图的一部分;板子前辈们调过,因改变频率调节范围,改变供电电源,我并过两个电阻,换过一次电位器;板内电路和板外电路更改后,又有一个小伙子负责调试,爆了N次管,飞了N多线,不得已让我再次伸手一起调试;电压采集没问题了,主要处理采集频率,MHz级的“干扰”导致频率多记了,恰巧板子无用的地方有8PIC的位置,在没原理的情况下割板子上的线、飞线,加了块儿358,在毛刺电平的上方加一个门槛,是希望毛刺变成低电平;同时358饱和之后,信号的峰值也限制下来,采集电路的电压与电流也得到了限制。原信号电压往往高于采集频率板卡规定的电压。经过研究之后,才发现原电路本身是不完善的。工作需要,我、那个调试的小伙子,都是临时受命临时做;没有研发,只有工程……
各位批评得对,我的经历决定了我做什么都是二把刀,所以才向各位高手来请教。
虽然已经MOS关断较慢会引起毛刺增大增多,但是我仍然希望高手能提点我一下,对于Mhz的毛刺,你们是如何消除的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噪声源后面如何处理

网友I:
上个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