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程序都没下载几次到触摸屏里面,信捷触摸屏中间就显示一个芯片,是不是触摸屏坏了啊?USB驱动软件也下载的,有时候可以下载到触摸屏上,有时候显示无可用通讯口COM1。不知道哪位大师在用这款触摸屏啊。请教

楼主:
现在就显示一个芯片在触摸屏中件,拨码打强制也显示没有可用的通讯口COM1

楼主:
编程软件里面的“工具”-“选项”里面我选择了默认通讯口COM1的啊,我的数据线是USB,就是有时候可以下载有时候不能下载,一定要用强制下载

网友A:
是不是用的USB2.0的插口

网友B:
这个屏挺简单的
软件 驱动正确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