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请问在西门子plc cpu226的输入端口接入频率信号(频率大概在30khz左右),如何使用高速计数器测量出频率,并将频率实时传输给上位机显示?

网友A:
再做一个定时中断,100MS或者200MS都行,在200MS定时中断里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值,然后乘以5作为频率显示用,清零高速计数器当前计数值;当然也可以在定时中断里做一个时标,比如在200MS定时中断里用个计数器,计5次为1秒,此时高速计数器的值即为频率值,然后计数器全清零,重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实例吗,邮箱14145189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