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一个一米高的水箱,要求用触摸屏显示水位的高度。用液位传感器、AD转换、PLC、触摸屏可以做得到吧?用什么液位传感器经济一些?以前没用过液位传感器,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做到.

网友B:
可以
模拟量运算处理就行了

网友C:
使用可检测液位并能输出模拟量传感器,再通过模拟量模块转换为数字量,最后通过PLC处理后通过人机输出。里面最需要的是你要找到能将液位转换为模拟量的传感器

网友D:
1,这个用 PLC + 屏 + 模拟量模块可以搞定
2,使用可检测液位并能输出模拟量传感器,再通过模拟量模块转换为数字量,最后通过PLC处理后通过人机输出。
3,里面最需要的是你要找到能将液位转换为模拟量的传感器,显示在屏上

网友E:
哈姆林有液位传感器
你是自己做还是公司研发?

网友F:
传感器输出模拟电压/电流信号接到A/D模块上,PLC转换成数字量,再计算对应的高度值,显示在屏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己在外面接的活,所以质量和成本要平衡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明天去找找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