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接地

楼主(2014-07-14):
请教一下朋友们,施工中可以利用建筑物做防雷接地,建筑物基础和柱子用的是螺纹钢,但规定上好像不能用螺纹钢做接地,那该怎么利用建筑物做接地呢

网友A:
可参看防雷标准、相关图集,施工时则按图纸要求;
所述“规定上好像不能用螺纹钢”,不知出处如何,其前提或条件是什么(或有无前提、条件)。

网友B:
避雷针的安装有国家标准的,楼主还是让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安装吧,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避雷针也可以理解为引雷针,是主动避雷的类型,所以能不安装尽量不装。
因避雷针要通过强大的电流,所以要考虑附近电磁环境的影响。
避雷针要入地3米以上,而且要考虑入地之后形成的跨步电压,一般入地部分都要制作圆形网格。
当无法避免地面上形成的跨步电压的时候,地面上应当铺设绝缘地胶。
以上纯属个人猜测,勿以实验。

网友C:
没有这项规定吧,规定要求的建筑物的防雷引下线必须是主筋,大于12。。

网友D:
没有说不能用螺纹钢接地啊?
但是不能用小于12的钢筋
我们工厂的接地都是柱子中的主钢筋引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主钢筋是螺纹钢

网友A:
利用建筑物的基础钢筋做接地体、柱子主筋作引下线,那么不另设的话,则所用的材料由建筑专业决定;
因此,就这点上,应当不会有“不准使用螺纹钢(带肋钢筋)”之说(或者可指出资料来源以查证)。

网友E:
现在都是采用建筑物的钢筋体做防雷接地。如果建筑物的钢筋体 形成了可靠的网状,也很厉害的,关键是钢筋体的抗腐蚀耐久性和连接体的整体可靠性。否则一个雷打过来,雷电不入地,那可就惨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错!
就是螺纹钢焊出来的接头

网友F:
我看见以前的工地上,钢筋都是绑扎的。不是焊接的,另外好像楼层的接地也是在钢筋上面吧。

网友G:
我也不清楚了,好多年前我看到一本书上写的,不能用混泥土内的钢筋做防雷体,如雷电大会将混泥土打裂,具体怎么说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