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什么阀啊?标的是莫意思?

楼主(2014-07-14):
看图,这阀的标准名字叫什么?买这东西叫不出名字,好纠结啊。怎么看他的尺寸?上面的字母什么意思?是4毫米吗?求大神解释扫盲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是阀 是穿板直通 直径4mm 5/32*25.4=3.96875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阀 是穿板直通 直径4mm 5/32*25.4=3.96875mm
说的有道理。

网友C:
我这里叫快速接头。

网友D:
这应该不叫阀的,对接接头吧。

网友E:
叫隔板直通(快插式的,接&4的气管)

网友F:
是啊 一个快速接头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阀 是穿板直通 直径4mm 5/32*25.4=3.96875mm
去SMC官网查一下吧!

网友H:
气管接头.

网友I:
气管快接头

网友J:
不像是阀啊

网友K:
5/32是英寸的写法

网友L:
就是气管接转接头

网友M:
SMC的快速插头4个的

网友N:
多去官网看选型资料,穿板直通接头

网友O:
   这个官方的名称是, 隔板安装直通接管:KQ2E系列。

网友P(2014-08-22):
这件是穿板快速接头,就是一个过渡转接用的接头。
两端是快接插头,中间的两个六方螺母是把接头固定在板上的。

网友P:
SMC准确的名称如图片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P:
SMC准确的名称如图片所示。
什么软件,给个链接

网友P:
回复 楼主:
SMC的选型软件,没有链接,我自己用的大约1G多。

网友Q(2014-10-21):
回复 网友P:
请问,你这是用的什么电脑软件查出来的?是SMC专用的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Q:
是SMC的选型软件,你可以找当地的经销商,他们应该有。

网友R:
看着像气动仪表大部分是电磁阀上的气管连接头。

网友S:
回复 网友P:
这是什么软件做的图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