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IT-C 系统,第一个代号是电源侧是否接地(isolute隔离不接地,T,terro,接地的意思),第二个是用电器端是否接地,貌似都要接地. 后面的C(communicate),表示 零线与地线是共用的,如果是S(seperate分开),表示零线和地线分开.也叫三相无线制.

网友A:
能够知道这几个字母的含义,能便于理解和记忆;
TN-S俗称三相五线(可能以前是如此称呼),但几年前看标准,好像仍属于三相四线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IT-C 系统,第一个代号是电源侧是否接地(isolute隔离不接地,T,terro,接地的意思),第二个是用电器端是否接地,貌似都要接地. 后面的C(communicate),表示 零线与地线是共用的,如果是S(seperate分开),表示零线和地线分开.也叫三相无线制.
没有IT-C这个系统,而且IT系统没有零线这个说法,只能说中性导体(线)。

在IT系统中,中性导体(线)是不能用于接负载金属外壳做安全保护用途的。要做安全保护,只能采用独立与系统之外的接地保护(另打接地极引出接地线与负载金属外壳直接连接)。

简单来说,IT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负载金属外壳采用接地保护的供电系统。TN系统是中性点直接接地,负载金属外壳采用接零保护的供电系统。其中又分为TN-C、TN-C-S、TN-S三种不同的接地形式。还有一种同是中性点直接接地,但负载的金属外壳采用和IT系统相同的独立于系统之外的接地线连接的保护接地的供电系统——TT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受教了,

网友C:
学习了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