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台达VFD-M变频器380V,2.2KW,炸模块,拆下坏的模块,用外接DC540V接到P1,N1端子,开关电源不起振,面板无显示,模块型号:7MBR15S120-50,拆掉模块能试机吗。

网友A:
好像不能!!

网友B:
开关电源应该会起振,有显示,报警

网友C:
那应该开关电源也坏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开关电源也坏了吧
同意这个观点  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这个观点

网友F:
不是拆掉模块能试机的问题,这种情况,是拆掉模块修机了。哈哈。第一步,将开关电源修复正常;第二步,检修驱动电路,并检测六路脉冲是否正常;第三步,才是上模块,整机试机。
拆掉模块后,能修机,也能试机,是没有问号的。
建议上模块前,先用引线(便于采取限流措施,如加保险,或串灯泡)连接模块,试验正常后,才焊接模块。这一步宁愿多费点功夫,做得保险了,成功修复就不存在问号了。

网友G:
查一下开关电源的供电是不是通过模块的10脚得到的母线N。如果是的话不装模块用导线把模块24和10脚连起来,这样开关电源才有供电。
7MBR15SA140模块手册,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