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如题,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11KA及伺服电机的特点,一整套有哪些附件。现在好像基本停产了,就是用MR-J3-11KA能否替代,在技术上面有没有大的区别,包括使用调试有没有区别。

网友A:
呵呵;需要电机一起更换了;

楼主:
准备一起更换的,就是不知道,在使用调试方面有没有区别

网友B:
两种的使用方法基本上一样的。
但要注意MR-J2S和MR-J3的,两个驱动器编码器分辨率不一样。MR-J2S的是131072,MR-J3的是262144.
+20

网友C:
驱动器一起换掉

网友A:
一起换没什么问题,就是对应的电子齿轮比设置要改一下;

网友D: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J3比J2功能强大一点。

网友E:
J2换J3接线针脚也不一样的,设置参数也不一样的,买J2是能买到的,就是价格很贵。我前段时间刚买过J2的,但不是你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