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电机接线

楼主(2014-07-15):
换电风扇电容的时候把电容跟电机相连的线扯断了,想问下有没有师傅知道这根线接到电机的哪里?

网友A:
电容都是接到电机的启动绕组引线上 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实际电机中怎么找到这根线的地方???

网友B:
有1楼的示图,难道还不能解决问题嘛?顺着图示查线的接点,也是可以知道的呦。

网友C:
两组线圈,电容接在阻值大的一组上。

网友D:
楼主不会把风扇马达线圈里面的引线直接扯断了吧,也就是断线的地方在马达线圈里面了。
这样就惨了,要把马达外壳拆卸出来,拿手电筒仔细的查找。
或者算了,直接花40RMB购买一个新马达装上。

网友D:
最复杂的单相马达也就是6根线,一根黑色的公共线,红、黄、蓝三挡调速线,两根白色的电容线。
楼主扯断的线头,已经找不到了吧,首先要找到断线头的位置,才能进行接线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把风扇马达线圈里面的引线直接扯断了吧,也就是断线的地方在马达线圈里面了。
这样就惨了,要把马达外壳拆卸出来,拿手电筒仔细的查找。
或者算了,直接花40RMB购买一个新马达装上。
对啊,20年前的电风扇,电机是线圈(漆包线)+个锌的或是铸铁外壳,扎线全老化了,电容的一根线还接着线圈,头上有焊点,还有一根就被我扯下来了。。。=晚上回家再找找,拍几张照片传上来,看看哪位大师找的到!

网友E:
你是不是找不到线了,这就麻烦了

网友F:
断的都找不到线头,这个估计难点了。晚上看不清楚,最好大白天找。

网友G:
1楼的图有个前提,就是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阻值基本一样才行,如果不一样,请使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大的为启动绕组接电容,阻值小的为运行绕组。

网友H:
这线头断了很麻烦的,断在根部更麻烦,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可以用电吹风加热电机(引出线断线处),慢慢地等扎线处熔开,再把线头抽出(焊出引线);接头处要做好绝缘,按原样扎好线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要麻烦死了

网友I:
不会真把里面的线也拉断了吧?

网友J:
如果是线圈断里面了 估计还是要换新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