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一台设备 西门子PLC 已经S7-300 系列 输入输出全满了
现在增加激光测距 (现成东西)
要求的功能是 测得距离与设定距离比较 然后控制电机运动设备运动到设定地方
不懂西门子PLC啊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通过模拟量或通讯,不知你的测距仪有没有通讯功能,

网友B:
楼主的S7-300输入输出全满,指的是IO开关量对吧。
如果不新增控制马达,这其实也没什么,和测距仪通信,用不到开关量。
如果新增控制马达的话,要增购IO扩展单元。
一般的测距仪用RS-232通讯,看一下S7-300是否还留有通信端口,没有就得扩展。
最关键的是编程,你要懂得测距仪的全部通信参数。
最后如果是完全没弄过工业自动化控制的话,还是掏钱请人来弄吧,但凡涉及通信编程的,都是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网友C:
我能理解这个过程
但是要我来实现估计有难度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激光测距仪应该走模拟输入或者DP通讯

网友E:
若测距仪器仪表有通讯口,则与S7-300通讯,可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通信功能  但是要设定的距离 比较  还要搞触摸屏   而且 PLC 输入点满了  plc 通信接口也满了   求简单一点的 成本低点的方案想歇歇   可以不要激光测距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