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家里LED射灯不亮了,检查就是驱动电源坏了,去灯饰店买,要10元一个,买回来没用多久,又坏了,还坏了几个, 于是在网上找,只要1元多到2、3元, 觉得快递不划算,于是又在这个网店找别的东西,看到LED灯泡,也才几元,是散件,买了几个。
    买回来后射灯是修好了, 发现LED灯泡散件只是个外壳,要装好还缺灯珠、驱动电源之类的,再买快递还是不划算,于是又多买了几个, 还买了LED灯条,把客厅那个用灯管的大灯也换了。买了3个5W的,3个9W的,9W的LED体积太大了(和150W的白炽灯差不多的),后来又装了几个5W的。
    算起来每个灯泡的成本超过10元,这是其中一张单子。

楼主:
就是因为买这个东西,勾起我装LED灯泡, 右边是网购的,体积小些,集成度高,不像原来的都是分立元件。 质量不错,现在还没有坏的。

楼主:
外壳散件

楼主:
灯珠是自己焊的,要涂导热胶散热才好,灯珠才耐用

楼主:
这是装好后的小螺口的灯泡,比原来节能灯亮多了。

楼主:
餐厅灯也换了, 很亮的。

还有灯条,改的客厅灯,老婆说这灯不好看, 我说够亮就行了。

楼主:
网上有几元甚至两三元的LED灯买,有没有人拆解过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成本不至于这么低吧? 难道是我散件买贵了?

网友A:
嘻嘻~~~又一次发现工控人表情 ,作用无处不在。

网友B:
这个散件还真没弄过。LED家里还没用过呢。现在都用的村里发的节能灯。

网友C:
回复 楼主:
便宜的就是电容降压

网友D:
我家有2只LED灯,不亮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楼主能否画一个电路图上来,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呢,到时我也DIY一个。

网友E:
呵呵;俺比较懒,有现成的可以买,价格又不贵,就没动手的意愿了;

网友F:
7W的LED(佛山照明)才卖20元一个。用个一年不成问题。

网友G:
一二个还是买的吧

网友H:
不错,倒数第二张图片是客厅吧,吊顶呀,吊顶边缘不装灯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2只LED灯,不亮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楼主能否画一个电路图上来,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呢,到时我也DIY一个。

拆开看看吧,很简单的啊, 220V电源变成低压直流连接几个灯珠,灯珠是串联的,一个灯珠坏了就都不亮了。

不是驱动电源的问题就是灯珠的问题, 灯珠检测很简单, 我用我的廉价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灯珠,灯珠能发光就是好的。 驱动电源我也懒得修,直接换, 我检查原来坏的电源,烧了好多元件,什么电阻、三极管、二极管,都烧坏了,不知道先烧的哪个然后引起的连锁反应。

网友I:
看起来很漂亮,高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知道了。我也试试去。

网友J:
正好我在修一个镜前灯,其LED灯外形与楼主照片中的一样,镜前灯左、右各4个LED灯珠,8个灯珠串联起来,正常时驱动的输出电压为25V.DC,灯珠坏了不亮时,其电压上升至47V左右,我修的是坏了2个灯珠,我们这买不到LED灯珠更换,只网购LED灯珠又不划算,我采取串电阻的方法来修复,串了一个50欧的线绕电阻。经测试每个LED灯珠的工作电压为3V,工作电流为250MA。

网友K:
感觉led节能是个谎言,发热量很大。

网友L:
自己DIY搞点小创新,这个好,经济实惠,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led节能是个谎言,发热量很大。
不要看到散热片就认为发热量很大,其实不大的,摸上去不热,当然散热越好,越有利于延长灯珠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倒数第二张图片是客厅吧,吊顶呀,吊顶边缘不装灯带吗。
房子小,简单搞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好我在修一个镜前灯,其LED灯外形与楼主照片中的一样,镜前灯左、右各4个LED灯珠,8个灯珠串联起来,正常时驱动的输出电压为25V.DC,灯珠坏了不亮时,其电压上升至47V左右,我修的是坏了2个灯珠,我们这买不到LED灯珠更换,只网购LED灯珠又不划算,我采取串电阻的方法来修复,串了一个50欧的线绕电阻。经测试每个LED灯珠的工作电压为3V,工作电流为250MA。
[/upload]

我家用的这种外形类似的,一个灯罩里只有一个灯珠, 一套只有3W, 刚装上驱动电源就烧了,找商家要了个电源,现在还没烧。

网友M:
楼主高手啊  佩服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led节能是个谎言,发热量很大。
不要看到散热片就认为发热量很大,其实不大的,摸上去不热,当然散热越好,越有利于延长灯珠的使用寿命。
我手里也有大功率的led灯,我觉得很热。

网友N:
  哇哈 楼主果然厉害 ,是个高人
新型墙材机械设备领导品牌-福帆机械:液压压砖机,复合轻质墙板生产线,加气混凝土砌块设备

网友O:
回复 楼主:
自己DIY的才有意思,挺漂亮的

网友P(2015-02-2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学于致用,创造无限。收藏了。

网友Q:
正想淘宝几个便宜的LED灯用用看,果然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