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4-07-15):
人机界面上的开关一段时间后就自己跳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在PLC 里做一个定时器,时间到驱动一个跳转

网友B:
程序把他复位了

网友C:
你程序上写个自保持的按钮,触摸屏上再新建个按钮,试试,按钮开关跳不跳!

楼主:
触摸屏上只做了一个开关量,没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