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震动问题

楼主(2014-07-15):
师傅们好,请教PLC使用中能承受多大震动,如果在机床上安装(不方便分体安装)震动过大有什么后果,会出现程序错误吗?如何解决,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A:
(3)震动  应使PLC远离强烈的震动源,防止振动频率为10~55Hz的频繁或连续振动。当使用环境不可避免震动时,必须采取减震措施,如采用减震胶等
这个是百度文库里来的

网友B:
出现的结果:
PLC因震动导致外壳破裂,因震动导致继电器触点误动作,长期震动导致内部金属连接器件出现接触不良,电路板出现虚焊。

网友C:
延长电线的长度并穿入槊料导轨,在接到plc上不就行了。plc不用装在振动部件上。

网友D:
plc不要装在振动部件上,想办法解决。

网友E:
呵呵;PLC手册上有对应的振动允许的范围;
如果振动很大,还是办法改进吧;

网友F:
这样看振动的严重性
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G:
如5楼所说,PLC有一定的耐振性;
具体要看设备的情况。

网友H:
PLC因震动导致外壳破裂,因震动导致继电器触点误动作,长期震动导致内部金属连接器件出现接触不良,电路板出现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