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通讯报警

楼主(2014-07-15):
本人新手上路,最近单位DCS总会有TRICON ESD和TRICON AI的报警,急求各位大神帮帮忙搞定他,谢谢

网友A:
DCS系统应当附带有操作说明书的,并且里面有关于故障代码的解释。
先在本单位查找一下资料吧,自己的系统,怎么用,怎么修,自己最清楚了。

网友B:
板子有问题吧
TRICON ESD是一个安全保护系统吧

网友C(2014-12-01):
哪个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