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前段时间看书上的星角启动时,KT必须一直带电,星和角只要简单的互锁。感觉比较简单易懂,但是会不会不稳定,找度娘画了一个。
100元收的2个断路器
大家看看值不值

网友A:
其实只要互锁,都安全,而不必去在意时间继电器是否一直通电,不过要是讲节能,倒是可以断掉时间继电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正常运行的话时间继电器坏了
后果是什么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停机,不报警。
话说时间继电器损坏,很少的吧。
里面就一个小变压器供电,有的是开关电源供电,而且都不会过载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B:
电机不转

网友C:
应该是停止了

网友D:
记得这个有书说过,时间继电器尽量不要长时间通电,有什么问题我不太记得了。

网友E:
通常由启动转换到运行后,时间继电器就不参与工作(断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不转的话那还好
只要电机没事就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不转的话那还好
只要电机没事就成啊

KT一直带电的话   KT坏了  主接触器还是会工作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安全

虽然不是最简单的星角接法

个人感觉哈...

...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

网友F:
看都看不清楚,电机运行起来,继电器就断电了,不需要了,长时间通电降低寿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
拍的不清楚,伤到您的眼睛了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G:
对,时间继电器, 必须断开,否则它坏了,电机不就挺了,所以要加一个时间继电器的自锁上去,这样也是保护电子元件.还有互锁必须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停机,不报警。
话说时间继电器损坏,很少的吧。
里面就一个小变压器供电,有的是开关电源供电,而且都不会过载的说。

时间继电器坏,很多,保险起见,再装一个,一个坏,时间一过,停止

网友I:
和你们说我遇到的一个项目吧! 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该控制回路没有时间继电器,该控制柜没有手动开启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H:
....装哪里另一个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怎么加
能否画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