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程序

楼主(2014-07-15):
本人新手第一次用台达DVP32ES,我有一程序为什么接通了X0后[ZRST M20 M23]不复位?

网友A:
1、M20至M23原本有没有置位
2、后面程序有没有把M20至M23置起来了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批量复位指令吧,前面你有用SET指令了吗?

网友C:
1,你这个是不是在子程序中,在子程序中子程序有没有调用
2.这端程序下面可能还有置位M20至M23的地方

网友D:
可先单独试这个指令看是否可行,然后再查看不能复位的原因(可参考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E:
已经复位了,是你后面有驱动M20-M23的程序,PLC是顺序执行的,如你的程序,M20-M23的状态是最后驱动M20-M23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