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关于我上次一台多功能车床OMRON PLC ,本想上传,却点成下载。。。把程序清空了,一开始,我觉得就这么点动作,程序随便搞搞,后来我拿其他多功能车床的程序看了,有一千多步程序,上周回去搞了两天没搞好(平时没空,只能休息去看看),有点让人头疼。本来应该是简单的,就是因为多了“多功能”3个字。机器以前的厂家也不见了,一是为了告诉大家我是个逗比。。。二是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后来怎么解决的?上两张图吧

网友A:
这个知道工艺重写应该不难!

网友B:
知道工艺就能解决,向操作师傅给你解释下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哦,我先做个他们需要的功能,再有,就可以慢慢加表情,我就怕自己太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看了那么多的程序,看的有点乱了,君之言,让小人茅塞顿开

网友C:
了解工艺就简单了。

网友D:
这面板 油乎乎的哦

网友E:
这事我也搞过一次 是信捷的 手一抖 原本打算上传的 点到下载了 结果程序清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小厂里面,将就用用的啊,更不会有人搞卫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弄好的?

网友F:
不要管以前有多少程序,你根据工艺在写一套程序,有可能几百步搞定,很多PLC里都有无用垃圾程序,占用步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点。

网友G:
首先要了解工艺及动作步骤,按照工艺流

网友H:
呵呵,重做程序,就当是锻炼自己。
不过话说上千步程序,这个难题也太大了。这种车床就一台吗,没有相同的,或者功能相近的?
我以前400步程序,从头到尾了解工艺,了解机械,了解原设备接线,重新编程,调试,差不多耗时半个月。
所以说,折腾老设备,比制作新设备更加困难,楼主准备好熬一两个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就一个功能是满简单的,问题就是多功能啊,我觉得我没有大概的框架,其实就是实战太少了吧,不知道无所着手

网友I:
每次上载下载我都 看上几次确认没错才点 欧姆龙的不是有自动在线功能么 用那个自动在线功能
连上PLC后自动上传程序
要重写的话 你必须了解工艺 就是知道平时工人是怎么干活的
开始可以先一个一个功能先来 最后再放到一起

网友J:
这事我也干过,相当狼狈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不要管以前有多少程序,你根据工艺在写一套程序,有可能几百步搞定,很多PLC里都有无用垃圾程序,占用步数。。
是的有些确实没用的哈!
这事我也做过,当时都不知所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