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电机烧了

楼主(2014-07-15):
用的液串水电阻降流启动,以前又一次是料进多了,高压过流跳后,操作工自己复位后把削片开起来了,估计不超过5分钟,然后电机烧了,这次不知道原因,因为柜子我们都锁了的,必须等20分钟才开得起来,原因未知,反正是冒青烟了,对地电阻为0..中午拿去成都去修了,又要等至少一个礼拜.

网友A:
应该是过流导致。

网友B:
电机没有保护吗?是启动时间过长,没有切换过来吗?还是电极不能移动了
?要检查一下控制回路和电级运行情况

网友C:
高压电机烧坏确实麻烦,建议定期对绝缘及三项阻值进行测量记录

网友D:
这是电机过负荷引起的。有过流保护吗?或者保护装置或控制回路故障拒动?要查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综合保护器坏了半年了,公司贪钱不买新的,直接经过断路器接触器到高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电机停了,操作规程把点送上,又自己启动了,操作工换刀的时候,现在叫该程序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定要配置合格的电动机保护装置,这个钱不能省,不然还会烧的,别因小失大!

网友E:
这个真的叫因小失大了,省小钱。。。。。。,不过好像领导都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