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一台MM440 7.5KW,故障现象上电F0022.静态检查W项上桥臂击穿。拆下模块仔细检查W项上桥臂驱动电路无问题。换新模块,为了安全模块P端串入一3A保险。此机因母线电流检测线路,不方便串入灯泡,因灯泡电阻存在会认为母线过流,从而报F0022。
上电后不再提示F0022,但按运行运行了几秒钟又报F0022.之后索性一按运行就报F0022.无奈拆下模块,再次仔细测量驱动电路。用示波器测试W项上桥臂驱动波形正常,接着测试其他项,当测到一驱动的时候发现波形不正常,根据模块引脚为W项下桥臂驱动。检查这一路驱动电路,一10欧姆电阻变值,更换后再次测量驱动波形正常,重新装上模块,接上负载运行正常,不再报故障。
修复后分析原因,应该是W项下桥臂驱动波形不正常,造成下桥臂关断不及时,造成上下桥臂同时开通,从而把上桥臂击穿了,下桥臂幸免于难,而放了个烟雾弹。开始觉得故障在W项上桥臂驱动电路,结果故障原因是在它的“对门”

整机PCB图

W项下桥驱动故障时波形

修复后正常的波形

损坏的原件

网友A:
楼主讲的很仔细啊 谢谢

网友B:
看样子示波器也很重要啊

网友C:
故障表现、检查与故障分析,三要素完备;图文并茂,叙述详细准确,有参考价值,符合精帖要求。加精!

网友D:
楼主对股指分析的很透彻,值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老师鼓励

网友E:
好贴,如果是论坛里面的每一位坛友都能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图文并茂的展现出来,这对大家来说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网友F:
超赞,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G:
我是新手,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屏蔽 保护去开启六路驱动输出的?
新的行业 新的开始

网友H:
西门子MM440系列的变频器还没接触过,确实楼上问的正是我想问的,还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新手,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屏蔽 保护去开启六路驱动输出的?
每台机器都是不一样的,包括440系列也一样,不同功率的440线路方案会有不同。单从这台7.5KW的讲是最简单的了。只要按着模块手册把PCB上需要模块跨接的线接上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西门子MM440系列的变频器还没接触过,确实楼上问的正是我想问的,还请楼主指教!
每台机器都是不一样的,包括440系列也一样,不同功率的440线路方案会有不同。单从这台7.5KW的讲是最简单的了。只要按着模块手册把PCB上需要模块跨接的线接上就OK

网友I:
回复 楼主:
LZ你分析的很透彻、图文并茂。你的示波器不错,是普源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你分析的很透彻、图文并茂。你的示波器不错,是普源什么型号的。
谢谢 您过奖了。
示波器是普源 DS2202A

网友J:
图文并茂,分析透彻,学习了

网友K:
很详细,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L:
有图有真相,有思路,还提供了故障和标准波形比较,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但有一个问题是,测量驱动的波形,在驱动端没带载(没带模块)的情况下,驱动电流几乎为0的,旁路电阻也很大,为什么用示波器能测量到这个效果?图1波形为驱动能力不足的表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负载可以是个电阻。电流只是带载能力的体现,IGBT是电压驱动,或者叫电平驱动。用示波器完全可以测量出这个电平波形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图一的波形并不是带载能力不行,而是钳位问题,造成电压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变得圆滑,而不是陡峭。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图一的波形并不是带载能力不行,而是钳位问题,造成电压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变得圆滑,而不是陡峭。
这个10Ω电阻是不是驱动光耦输出到IGBT栅极的限流电阻?钳位是如何产生的?有时间的话可以上简单的原理图吗?我觉得看驱动波形分析好有参考意义。

网友M(2014-08-17):
楼主不错!有图有真像!

网友N: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门电路故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L:
抱歉,这台机器已经送还客户,回头有机会凭记忆画个图,钳位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电阻的前后分别各有一个双二极管,电阻坏造成波形幅度被后面的二极管拉低钳位。

网友O:
请教下,西门子 430 7.5KW 上电报A503欠压,面板显示直流电压为0V,电源电压检测为2.6V正常电压,程序也重写烧录过,实在找不出是哪里的问题。。。忘大师闲暇之余给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L: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解说。

楼主:
回复 网友O:
抱歉 430系列的没修过,帮不到你。如果母线检测电路和440系列一样的话,建议检查代换CPU小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另外检查 电源各项电压是否合格。

网友O:
回复 楼主:
电源测了没问题,我是在库房随便找的一个电源板和驱动板凑的,然后程序芯片是写的430 15kw的,难道是430 跟440的电源版不一样。。。

网友O:
回复 楼主:
看了你的照片是440的,跟我修的电源板子一样,明天有空重新写个440的程序试试看

网友P:
学习了,分析透彻

网友Q:
楼主高手!神武!学习啦!

网友R(2014-12-06):
怎么没有截至脉冲。这波形都是正的怎么没有负的?

网友S(2015-01-07):
MM440 串只3A是没有用的.

也不是LZ说的不能串灯泡!

因为西门子小功率的机器驱动电源是没有负压的,换新的IGBT时一定要在21脚串入灯泡!

不然很容易又炸机!!!

网友T(2015-04-20):
请问楼主,我目前也正在修这台机器,请问为什么我量不到上下桥的动静电压,是不是要连接什么线才行,我量光藕的5,8脚有17V的供电电压,为什么驱动的上下桥没有动静态电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T:
抱歉,最近出门了,我刚刚看到你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解决。你说的量电压是在什么情况下?装模块还是不装模块?首先装模块测电压这个很危险,我想你应该知道。不装模块并且不做任何处理机器就会报故障无法运行你也肯定测不了。。
能否把你的情况再说具体点吗?

网友T:
回复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这款机只能测动态电压,不能测静太驱动电压的

网友U(2015-05-21):
楼主这认真劲 值得学习!

网友V(2016-03-23):
一台M440 11KW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F0022.拆除负端的运放块TL084正常,换tl084故障一样,有哪位大师指点本变频器TL084外围电路图及原理。另外有三根线到电源板各是什么作用,两根是tl084电源,还有一根是什么

网友W: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应该先检查驱动电路的三相输出波形,早发现问题了,驱动电阻阻值变大输出波形的上沿变得缓滑而不陡直,而正常波形上升沿是陡直的。我估计变频器应该是带负载减速停车时坏的,一般减速停车易造成模块上臂损坏,变频器升速时易造成下桥臂损坏。

网友X(2016-05-12):
哪位大师给我个mm430的7.5KW程序,邮箱705335748@qq.com

网友Y(2016-06-15):
引用 楼主:
谢谢咸老师鼓励
看模块是一体化的,请问楼主是怎样平安无事的把它拆下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Y:
白光FM204+FM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