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 工作笔记

楼主(2014-07-15):
1,不晓得谁设计的柜子,钢带刷跳闸后,必须等一会热继电器恢复后,打成手动,要按住启动按钮不放(没有自锁),再把手动扳回自动,电机才开的起来.也算是当了一回操作工,话说这是新柜子,操作工都不会操作,都是我们告诉他们的.
2,叠板台,一会叠四张,一会叠5张,由于程序全是英文的,刚开始没找到叠板台的计数器在哪里,在符号表里也没查到,后来理了理思路,从跌完板子,电机启动着手查,看电机启动条件哪些没满足,一步一步查,最后找到两个光电开关串连给计数器脉冲的.将2个光电开关的灰尘擦干净,故障恢复.
3,边条回收电机老是跳闸,测了电流确实比较高,但没找到过载原因,后来发现给电机喂料的螺旋的时间继电器被人调了.
4,操作工说消防水压加不起来,泵开启的,下去查看了,发现压力有增加,但不是马上加起来的,每秒0.1公斤左右,算是长见识了.
5,把压机出口到称重之间的传感器作用都搞明白了
6,抽吸系统4910M01电机的震动测量是5mm/S报警,7mm/s,直接停风送系统.当然压机全听.
7,当压机主线一停,回收边条系统马上打到废料箱,因为不能在往纤维仓进料了
8,AC220v通过BGE整流块变成24Vdc给电池阀工作(用的什么半波还是全波没搞清楚)
9,鼓泡检测是压机出口上端的行程开关,检测不准,以操作工实际为准
10,在生产15mm厚的纤维板的时候,操作工很聪明地把压轮的电磁阀去掉了,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板子太厚会压得太紧,导致后面会追尾,马上废板踢出台工作.但当生产薄板的时候,他们又搞忘复原了,问我们电工怎么压轮不动作,我擦.
11,压轮的作用主要是给板子压力,防止跑遍,以及在最后板子收尾的时候给起才是摩擦力,也是前进的推力.所以正常工作的时候有的压轮可以不用.
12抽吸系统的PLC做到铺装里面的.查PLC符号表的时候,模糊检索是不行的,比如CTRL+F查4910M01,搜索4910是查不到的.
13,对于柱塞泵,里面进了空气后,油缸会不规律的前进,并且没什么力(不知道对不对)
14,通过上位机观察电机温度是最准确的,比用温枪测准多了,
15,当不小心把时间继电器设成几小时了,可以拔下来后,在上上去,这样就复位了,在重新设置就OK了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类型的企业,板材加工吗?好像规模很大,设备很多。

网友B:
楼主够忙碌的啊

网友C:
看样子是新厂

网友D:
楼主要继续啊

网友E:
了解熟悉了设备运行特性,能够较快地判断异常情况;
楼主在现场花了不少工夫,也应当有明显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密度纤维板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技术改造后,出现的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鼓励,我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