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5):
想要一个寄存器的值,如D20 的值从9 变为1 时置M100为ON, 只要不是9变1,像其它的8变1,10变1,都不置M100为ON, 这样怎么编程,望大虾支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要一个寄存器的值,如D20 的值从9 变为1 时置M100为ON, 只要不是9变1,像其它的8变1,10变1,都不置M100为ON, 这样怎么编程,望大虾支招!谢谢!

网友B:
可以给楼上的赏分了

网友C:
C大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好,谢谢你的回答,这样是可行,但是一旦我将D20 从9变为1时,M100为ON了,此后将D20变为8,M100为OFF,再将D20变为1,M100又为ON了,这显然是不行的

楼主:
C大,这样也可行

网友D:
ld= d21 k9 and= d20 k1  set m100
ld<> d20 d21 mov d20 d21

网友E:
第一句应该是:= d20 k9   movp d20 d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