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三菱plc通过RS232如何从其他设备中采集数据,求大神指导。最好能给个例子。

网友A:
要找到其他设备的通讯协议,没有通讯协议时做不成的。

网友B:
各个型号的内存是不一样的,还有通讯的协议要设置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C:
用modbus 无协议通讯.但要知道别的设备通讯格式,与通讯操作地址和操作数.

网友D:
每个设备的无协议通讯都不一样的

要先了教协议 然后再遵循三菱PLC RS指令的格式去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