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一个伺服电机控制旋转轴,一个伺服电机控制丝杠直线往复运动。 旋转轴速度通过三菱FX3uplc控制实时改变,要求往复运动速度随旋转速度的改变立马改变,保证一定的比值。且往复运动行程递减,递减值可调。可通过什么来实现控制。?

网友A:
计算好这个比例就行了

楼主:
plc一串脉冲发完前频率不能改变,而比例可能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好这个比例就行了
plc一串脉冲发完前频率无法改变,而比例可能突变

网友A:
你的比例不是恒定的吗?

网友B:
用三菱PLC做这样的控制比较麻烦,你可以用西门子S7-200CPU如CPU224或CPU226,用PTO指令很方便就可以实时更新脉冲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菱PLC做这样的控制比较麻烦,你可以用西门子S7-200CPU如CPU224或CPU226,用PTO指令很方便就可以实时更新脉冲速率
西门子plc必须在这串脉冲发完后脉冲频率才更新。如果在脉冲没发完时候我就改变速度了怎么办。?有没有其他的控制方式

网友C:
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这上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如果还有疑问,看下编程手册!

网友B:
S7 200用PTO指令随是可以更新频率
如:用手动模式频率
MOV new_speed_DI,SMD 172
PTO 0,132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首先计算出加、减速的步进值,

网友D:
不是按需而动的吗?怎么刚定制好指令并发送,就马上反悔了?
有后悔药吃吗?机器不能这样,人也不能这样呀。
任何设备都不可能修改已经在立即执行的机械部件过程中的参数了。
一台设备的动作,都是按要求定制好动作参数之后,才去执行的,如果动作参数不符合要求,那就是人为调试机器的过程。

网友E:
把前一个伺服电机的每转脉冲分频出来给跟随电机的旋转脉冲。

网友F:
只能重新走一个全新的运动曲线,原来的会停止

网友G:
这功能还没做过!感觉应该是有办法来实现的吧!

网友B:
曾经做过一个速度同步跟踪的项目,就是一条由普通交流电机驱动的传动链带动工件行走,当工件走到工作点时,启动伺服电机同步跟踪随动一段距离后返回工作点等待下一个工件。

网友H(2014-09-20):
主从模式

网友I(2017-05-19):
不差钱的画话用运动控制器。

网友J:
应该要知道比例吧

网友K:
把加减速时间调长不就行了吗?

网友L:
伺服电机1连驱动器,驱动器联触摸屏,当原点复位后,按A启动开关,电机1带动丝杆走100毫米,当走到100毫米时电机自动停下,由Plc给个信号给电磁阀让气缸推动普通电机上升,此时气缸上升到位B开关导通,让控制气缸电磁阀断电下降,下降到位假设C开关导通,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又往前行走100毫米,如此往复,其中这100毫米长度可在触摸屏上设定任意数字。各位大师,用三菱的plc帮我写个程序让我学学啊,谢谢

网友M(2017-06-28):
电子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