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

楼主(2014-07-16):
  一项目上,有6台55KW电机。采用的是星三角启动,星形转三角形运行时电流170A左右,有时几秒种就降到90A,有时要大概3-5分钟电流才能降下来,而且电机运行2小时的时候,电机温度100-110度。有点离谱,电机是格兰富的

楼主:
补充一下 是水处理用的循环水泵!

网友A:
电机实际没那么大功率

网友B:
电机温度100-110度确实高一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至于吧 也是国际品牌电机了

网友C:
电机工作电流多少?是不是负载重了。

网友D:
看电机的允许温升(温度)是多少;所述情况下,系统运行正常否。

网友E:
环境温度是否偏高

网友F:
电源电压过高,轴承漏油,铁芯通风孔堵塞,风扇旋转方向反了都有可能使电机温度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工作电流100/58 A ,负载如果大,电流应该变大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他我都知道 铁芯通风口 真不知道 电源电压 好像是400V 在工作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设计温度是120度,但我们测的是表面温度,内部温度岂不是更高? 怕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地下三层 温度25度左右吧

网友G:
六台都一样?

网友H:
也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
几秒钟降下来的可以用,几分钟电流还降不下来的,绝对不行。有问题。

网友J:
你的电机没有问题,水泵也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的水循环系统:
如果你的水循环系统中,所有的阀门被打开,此时的电机电流将增大,由此将导致电机温度上升。
反之,如果你的水循环系统中,大部分的阀门被关闭,此时的电机电流将降低。
如果所有的阀门被全部关闭,此时的电机电流将为最小。
建议查一下,你的水系统中的阀门开、闭情况。

网友J:
楼主可以做一个实验,当电机表面温度偏高时,再开动一台水泵,此时你就会发现,运行总电流并非是原(单台)电流的2倍,而是大约为1.6倍。
假定原单台电流是120A,当再开一台泵时,总电流大约只有190A左右,也就是说单台电机电流只有95A左右。

网友K:
估计还是负荷的问题!

网友L:
可能水泵实际扬程比设计扬程低很多,导致水流量增加,电机负载偏高,你可以尝试下把阀门的开度降低点,再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M:
和负载绝对有关,空载都是几秒钟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L:
 扬程是不太高,到地面时22M,选择的扬程是27M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6台温度都高!估计和大家说的一样,是水循环管路和负荷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本身对管路不太懂! 电动阀门我能确保没问题,关键他们现在好多手动阀门,进行不同的模式,要相应是开关手动阀门! 而且我觉得管路里还有空气,管理上有装负压表(电接点),频繁报欠压(但是时间很短,1-2秒钟)

网友N:
把出口阀门调小一些,用钳表卡一下电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本身对管路不太懂! 电动阀门我能确保没问题,关键他们现在好多手动阀门,进行不同的模式,要相应是开关手动阀门! 而且我觉得管路里还有空气,管理上有装负压表(电接点),频繁报欠压(但是时间很短,1-2秒钟)

即使管路内部有空气,也不会对电机有这么大的影响。
管路内的空气确实对电流有影响,但空气只能降低电流,空气愈多,降的就愈多,假定你把水完全放空,此时的电流将最小。不过,有空气时,电机的电流将或大或小,水泵的噪音也大,震动也大。

网友J:
普及一下,楼主以上提到了到地面时的扬程是22M,如果水泵是闭式循环,就无须考虑此22M的高度扬程,只需考虑管路的总长度,将总长度及阀门的损失折换成扬程。

当然,如果是开式循环,也就是说,水泵的出水口与进水口并不相连,就必须考虑高度扬程。

网友O:
16楼能不能再说的仔细点,感觉有料

网友J:
闭式循环水泵,就是水管的进口与出口直接相连,换句话说,假如水系统中不存在漏水的话,操作人是看不到水是如何流动的。
而开式循环,就是水管的出口是敞开的,与进口管根本不相连,比如说,(农村)抽河里的水去灌溉农田。
开式与闭式的扬程计算方式是不同的,闭式不考虑出水高度,因为假定出口高度50M,此时需要做功50M,而水打到50M后,反而又下降了,下降了50M,此时的50M是做的负功,与前一个50M正好相抵消,因此,在闭式循环时,仅需计算水管的总长度,将长度损失换算成扬程,当然长度损失是远低于高度损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学到了,外面这个是闭式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说的有道理,现在验收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甲方要求改成变频启动,星三角不验收

网友J:
楼主的水泵选型有问题,选用的水泵扬程偏高,根据楼主的描述,仅需大约20m扬程的水泵即可满足,但楼主却选用了27m的水泵,由此造成实际流量偏高,导致电机过载,温度偏高。
如果采用变频驱动,应注意限制变频的速度,最大频率限制在40Hz以内,否则,电机的温度将比Y/△更高。

网友P:
170A超了,5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应该是110A左右

网友Q(2015-03-06):
多数可能是流量超限了,散热条件不好,风叶坏了,散热槽有异物,等等,再说你的电路不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