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LOGO! Soft Comfort软件中有个在线测试功能 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在线观察程序运行时对于的输入输出信号?
为什么我在线测试的时候 输入输出信号都是灰色的 根本看不到对应的信号变化呢?

网友A:
模拟运行和实际监控是两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 模拟运行时就是手动将输入信号设置成1或0 能够看出对应的输出有没有信号变化
但是在线测试的时候 画面上的输入输出都是灰色的 看不出来程序运行时对应的信号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仔细看肯定可以看出来变化
在线测试

网友B(2015-04-09):
1)可以在线监视输入、输出、内部逻辑状态、运行数据......等等等。与仿真时监视的内容显示效果是一样的。主要不同点是:不能像仿真时那样,对“输入信号”进行“操作”。只能通过数字量、模拟量的输入点,改变输入信号
2)点击“在线监视”以后,再点击电脑屏幕上的“小眼镜”图标 启动在线监视,这样您看到的就不是一片灰色了。

网友C:
可以看到改变,我在线过了,不过我什么都没动,默认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