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热备系统

楼主(2014-07-16):
PLC的热备系统是什么  怎么用

网友A:
主和备用的同时在运行,当主的出故障,备用的立即切换为主。

网友B:
大项目才会用到,也就是电气控制系统投资金额至少几十上百万以上才会考虑。

网友C:
冗容系统;
三菱、OMRON、SIEMENS大型PLC都有对应的冗容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AB的  现代施耐德的昆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