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40A

楼主(2014-07-16):
请教一下这种面板怎么进行参数设置?不是应该有MODE,UP,DOWN等4个按键和一个5段7位的显示器的吗?

网友A:
那个CN1A CN1B上面的线怎么是那样的。。。

网友B:
呵呵;你这是40A ?

网友B:
经验告诉我,你的这个型号是MR-J2S-40B;
有MODE,UP,DOWN等4个按键和一个5段7位的显示器的的确是MR-J2S-40A;

楼主:
拿回来我就奇怪了,我查书,书上明确说100A以下的4个按键和5位7段的显示器,100A以上的也是有。铭牌上写的J2S-40A,前盖上也是写的40A。后来发现驱动器上所有螺丝都贴了标签,我就知道了。这是个组装货。吭人啊。

网友C:
这个用软件设置参数!

网友D:
这个不是A的是B型的,三菱通讯型的伺服,上面控制的可以是QD75M或是Q172CPU、Q173CPU等,伺服的参数通过上面控制器来设置。
如果是单独调试,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参数。

网友B:
这个40B用你上面的插座的接线是没有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