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导读] :以前景光电DTDH电梯电能回馈装置改造为例

    DTDH系列电梯电能回馈装置自动测量再生发电量的大小,并自动作出响应,用户除阈值外无需设定任何参数。适用的电机功率按连续工作制确定,这些参数于海拔1000米以下有效。

电梯节能改造解决方案
一、电梯工作原理:
   电梯由曳引机拖动负载上下运行,而曳引机拖动的负载由载客轿厢和对重平衡块组成,只有当轿厢载重量约为50%(1吨载客电梯乘客为7人左右)时,轿厢和对重平衡块才相互平衡,否则轿厢和对重就会产生质量差。电梯运行过程就是电能与机械能转换的过程,当电梯电梯重载上行或轻载下行时,需要给电梯提供能量使机械势能增加,电梯通过曳引机将电能转换为机械势能,曳引机处于耗电状态;当电梯轻载上行或重载下行时,运行过程需要使机械势能减少,电梯机械势能通过曳引机转换为电能,曳引机处于发电状态。

    另外电梯在从高速运行到制动停止的过程,是机械动能消耗的过程,其中一部分动能则通过曳引机转换为电能,曳引机处于发电过程。曳引机发电过程产生的电能需要及时处理,不然对曳引机有严重的危害。对于交流变频电梯,曳引机发电过程产生的电能通过变频器的三相逆变桥反向回到变频的直流端,存储到直流电容里面,而直流电容的容量有限,当曳引机产生的电能足够大,超过直流电容的容量,将造成直流电容损坏,所以多出的电能部分必须消耗掉。常规的交流变频电梯处理此部分电能的方法是在直流电容端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当电容两端的电压到达一定值,制动单元动作,多余的电能通过制动电阻转换为热能散发到空中。电能回馈装置与电梯制动单元并联,通过自动检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将变频器的直流环节的直流电逆变成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交流电,经多重噪声滤波环节后连接到交流电网,达到绿色、环保、节能的目的。因加装回馈装置后,机房散热电阻不再发热,机房温度将大大降低,用于降温的空调或散热风机可以不启用或少启用,从而达到间接节能的目的。

楼主:
二、电梯节能设备技术性能:
(1)、电梯电能回馈装置采用了先进DSP内核的微控制芯片,该芯片具有快速、实时、可靠性高等特点。

  我们用IPM模块构成全桥逆变电路,利用具有DSP体系结构的微控制器SPMCCPU对IPM的控制,完成了逆变器的设计和调试,采用了驱动电路、缓冲电路和基于SPMCCPU控制的软件IPM保护电路。设计实践表明:使用IPM可简化系统硬件电路、缩短系统开发时间、提高可靠性、缩小体积,提高保护能力。

网友A(2014-11-04):
自动扶梯,就是现在超市里普遍使用的那种,是否是变频控制?

楼主(2015-08-04):
回复 网友A:
有的有,有的没有,问维保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