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今天在看智能电容式差压变送器,在讲到产品特点时,有一条:具有温度、静压补偿功能,以保证仪表的准确性。始终没想明白,敢问各位朋友,是啥意思呢?能不能讲具体点,谢谢!谢谢!

网友A:
温度补偿好理解,对于热电偶的温度监测,有冷端热端温度差,这个需要补偿冷端温度,才能检测准确,对于电阻型温度传感器,如果线长,有电阻,温度也测不准,可以补偿。对于压力,如果有一个初始的压力(静压),再叠加实际压力测试,静压被算在里面不行,也是需要补偿扣除的。总之这种补偿有测试调零点作用。

网友B:
在您看的书中已说的很明白了,智能变送器的传感器是由差压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静压传感器三个集成为一体的,统称传感组件。从第一个图中可以看出它的工作过程,大致是:温度传感器测量传感组件的环境温度、电容传感器(静压传感器包含在其中)测量差压和静压力,三者的测量结果先进行A/D转换,然后依靠相关的算式及数据表进行运算,这些数据表是由厂家建立的,即放在图中的传感膜头内存中,通过HART手操通信器的命令来调用或调节,这个过程的输出是数字信号。
  在现场使用中,环境温度的变化和静压力的变化都会对差压传感器的测量造成一定的影响,即产生测量误差。而智能变送器采用了温度、静压传感器,通过计算来克服温漂和静压对差压测量的影响。即书中说的:“具有温度、静压补偿功能,以保证仪表的准确性。”这与流量测量中的温压补偿不是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黄老师百忙之中解答我的疑惑,很详细很全面!关于温度补偿的功能,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出厂时,工厂都会用一种介质来标定差压运算器,如,自来水,介质温度:20℃,环境温度23℃。但实际,用户工况并不是出厂标定条件,为了保证原有的出厂测量精度,所以用到温度传感器,把温度值送到CPU内进行温度补偿。

而静压力的补偿,小弟没看懂,嘿嘿。静压概念是否:测量介质自身重力对传感器产生的压力?但很多时候,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敞开罐子里的液体高度,其工作原理就是通过罐内液体的重力(静压力)作用于传感器的测量端(H 压力输入口)。

书中介绍,压差运算器常用于管道节流式流量计中,测量流量计两端的压力损失值。如上图所附。此时的,静压传感器测量的是什么呢??
谢谢  谢谢!!

网友B:
    变送器的温度补偿功能是解决变送器由于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输出值变化,即变送器的温度附加误差,与测量介质无关。
  变送器的“静压误差”与“静压测量原理”是两个概念,不要搞混了。由于您没有接触过常规的模拟变送器,所以对静压及静压误差不了解,是这样的:常规的模拟变送器由于采用的是膜片及矢量反馈测量机构,由于高、低压室膜片的有效面积不等、杠杆、拉带等装配不好会产生附加误差,这个误差就称为静压误差,其误差产生机理您可去看书。当变送器的差压为零时,高、低压室同时加入变送器工作压力的20%、40%、60%、80%、100%的压力,在压力上升、下降的过程中读取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变化值,该变化值就是变送器的静压误差。该误差可通过调整来消除。
   电容变送器采用开环测量原理,δ室结构对称,所以静压误差很小。但也不可能做到δ室结构绝对对称,所以仍有静压误差存在,量程越小,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越大,静压误差就越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