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例如250KVA的变压器总共能带多少千瓦,A B C三相每一相各能带多少电流?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250KVA就是功率!额定电流等于功率250000除去根3除去电压380V等于379.8A

网友B:
250kva乘以144.

网友C:
关键的一点是多少变多少?

网友D:
变压器铭牌上有参数;
低压额定电流,应当如1楼所说。

网友E:
选择变压器时要考虑设备的功率因数和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说的额定电流379.8A是变压器总共能带的电流?还是每一项都能带这么多电流?谢谢!

网友F:
250kVA*铭牌功率因数
假如功率因数为0.8,则:250kVA*0.8=200KW。

网友G:
  昨天上午8点开始,试验了一个控制变压器,电压220V/24V,容量40VA,在24V侧接了一只全桥整流器,直流输出端接一只直流24V,电阻为14欧姆的电磁铁,连续通电24小时,到今天上午8点多,变压器有温热感,没问题.电磁铁线圈烧了.

网友A:
不是总共电流!而是变压器每相的输出电流!

网友H:
变压器的标称功率(伏安)应该就是输出端的线电压有效值乘以线电流的有效值。等于变压器输出端的标称功率。

网友I:
看铭牌最直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昨天上午8点开始,试验了一个控制变压器,电压220V/24V,容量40VA,在24V侧接了一只全桥整流器,直流输出端接一只直流24V,电阻为14欧姆的电磁铁,连续通电24小时,到今天上午8点多,变压器有温热感,没问题.电磁铁线圈烧了.
  40VA的变压器,电阻负载40W没问题,变压器有点温热的感觉.

网友J:
除以0.6928     0.6928=根号3X0.4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