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w照明灯

楼主(2014-07-16):
这两个两千瓦灯可不可以这样接线,求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为啥要这样接?
T1是啥?

网友B:
没有试过。应该是不行的。楼主可以试试。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C:
你这个是漏磁的镇流器吧?
3跟7要分开来接
另外看一下镇流器上的4和8是不是都是接的零线 如果是的 4和8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D:
这灯够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吧,这样接省一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灯有点贵,呵呵,没有点根据不能轻易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4,8就是接在一起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4和8就是零线 可以接在一起
一个2KW的镇流器就要不少钱了
你的灯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会用到HID灯的

网友A:
我看这样接不对

网友E:
不能并联

网友F:
两个启动器(或镇流器)是一套吗,其上有不有接线图?
应当按说明书或其接线图接线。

网友G:
你干什么的,怎么会用到这种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就是亚明的那种金卤灯很常见的,只是这样接的话会省十几米电线,呵呵,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