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22的Lp1,蛋疼

楼主(2014-07-16):
一台伦茨8222报输出缺相Lp1,查驱动电路没找到原因,起动到15Hz以下查六路输出驱动交流Ac1.3v,然后报Lp1,望指点,

楼主:
此故障已经破解,不必烦劳各位了,

网友A:
是什麽原因引起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劳烦楼主把结果公布一下,谢谢

网友C:
是啊!要有头有尾啊!

网友D:
楼主 这个要分享啊 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
做好保护措施上电,查二个互感器输出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查主板相关电阻,本台机是带2.2Kw马达查到的,具体是钳形电流表显示相同,到主板电路合成时不同,发现uvw信号合成电路一电阻1002变值,换之就好了,所以都不好意思说经验了,本身此种方法太危险了,一不小心模块全完了,望各高师有更好方法发表,

网友E(2014-08-21):
引用 楼主:
做好保护措施上电,查二个互感器输出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查主板相关电阻,本台机是带2.2Kw马达查到的,具体是钳形电流表显示相同,到主板电路合成时不同,发现uvw信号合成电路一电阻1002变值,换之就好了,所以都不好意思说经验了,本身此种方法太危险了,一不小心模块全完了,望各高师有更好方法发表,
哈哈!差点成了一个电阻引起的“血案”

楼主:
其实后来在输出端接功率电阻可以测到交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