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6):
要给菌房做一个自动控温的设计,请问大侠用什么加热装置比较好呢,电热棒还是加热器什么的,,,还有用什么温度控制器比较性价比好呢,急急急

网友A:
温控表多的是啊,这没什么难的,买个温控表,再买点加热管,买个接触器,就自己可以搞了啊。温控表有欧姆龙的,AKC的,富士的等等,反正都有说明书的,一看就知道啊

网友A:
别忘了买个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B:
关键是需要加热是多大面积最高温度范围,才能选择相对应的发热原件。投资多少相对应的产品性价比也不一样,主要是考虑可靠性、安全性、高效性和实用性

网友C:
上个空调

网友D:
对呀,空调最好。简单省事。温控器也可以,而且什么都行。这个工艺要求不高。

网友E:
PTC电加热,我们做的环温箱都是用这个

网友F:
    电加热,蒸汽加热都可以啊.温度检测用PT100等.

网友G:
我们用过岛电、宇电、欧姆龙的温控表都不错的

网友H:
房子级别还是用空调吧

网友I:
菌房还是上空调把  毕竟不单单是加热的问题 还要考虑降温的问题

网友J:
考虑到降温还是空调吧

网友K(2014-12-09):
还是上空调吧,便于控制

网友L(2015-09-24):
电加热考虑加WINGOLD加热器断线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