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请教两个问题:
1.GX Works2中使用if条件(编译时转换为cj跳转指令)时,定时器都不能自动复位;除了手动复位和每次都让定时器扫描到,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让定时器在不执行时能自动复位?
定时器每次复位使用的几率应该比定时保持更高吧,为什么没有这样设计呢?手动复位在条件组合比较多时很麻烦,而每次扫描到定时器的写法可读性比较差,且复杂了易出错。
2.GX Works2是不是不直接输入指令表?
GX Works2每次使用V、Z变址寄存器都无法监视,提示“软元件号不正确”,但能编译通过,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