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如题,以S120为例,电机为4级电机,变频器输出50HZ时,电机的实际转速是变频器中设置的额定转速还是1500RPM,变频器能否弥补异步电机的滑差呢?

网友A:
回xiaoxiao,问题问的很要基础,电机转速由电机负载决定,功率因数和效率在输入功率固定的情况也是个考虑因素。变频器是靠输出频率增加来弥补的转差,电机的特性是不能够靠电气弥补的,只能让某些特性,如功率因数,不在直流侧和网侧体现。

网友B: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不过由n=60f/p这个公式算出的是同步转速,因为是开环控制并且变频器的频率是设定了的,所以估计不能对s参数进行控制,更重要的是s参数还会随负载而变化吧(表示没经过实践,也没接触过相关的硬件设备,仅以我所了解而回答,若不对,还请包涵)。

网友C:
不能!你必须了解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原理!!!

网友D:
呵呵;
异步电机如果没有滑差,那就不是异步电机,变成同步电机了;
高性能的变频器可以解决负载变化时对应的电机转速的补偿,但不是把滑差给补偿了,概念不一样;

网友E:
不能的,版主说的很细了

网友F:
如上图示。这是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V/F控制方式的功能图。画红圈部分就是参数“滑差补偿”。

楼主其实是把西门子网站技术论坛传动栏目的一个问题发到这里来讨论了。引子是,有一个网友去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与驱动应聘的一个面试的提问,当时把他给问懵了。

在西门子的变频器里,V/F控制下,都会有一个“滑差补偿”参数。他的本意就是当V/F做开环转速控制时,可以通过电机的铭牌数据,获取该电机的额定滑差,然后通过参数补偿,使电机在V/F开环状态,可以获得准确的转速。不至于因为负载变化的不同,导致电机实际转速偏离设定转速。仅此而已。

网友D:
简单的说,高性能变频是把滑差率的值给固定了,不随负载大小而变化,而不是把滑差率变成0;

网友G:
学习了 两位版主出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