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我厂有一项目是国外的,电压等级:440V/60hz,有部分电机没有440v 和60hz的,买到的是380V/50Hz的电机,我们以前的办法就是用变压器来变压,用变频器来变频,我想能不能用变频器直接解决,请各位大侠指点。及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电网电源电压等级440V/60hz,驱动通过西门子变频器使用380V/50Hz电机是可以的。不经过变压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直接使用3AC 380-480V变频器即可)。需要的工作是到现场重新设置一次:
变频器上DIP开关设置到60Hz;电源电压P0210设置到440V。
380V/50Hz电机参数(P0300-399)保持不变即可。
西门子变频器会按照在国内调试好的原来电机参数运行。

网友B:
西门子的东西就是好!

网友C:
可以用,西门子的变频器直接用,兼容。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也行。没有什么问题。都能兼容这个电压的使用。

网友D:
如果不是特殊电机!直接换电机!毕竟变频器造价有些高

网友E:
可以,将变频器的最高输出电压设定为380V,最高输出频率设定为50HZ